联想天骄E2000X主板冷机不能启动

楼主(2009-03-12):
故障:
联想天骄E2000X品牌机,主板型号为L-I848Q,第二天早上冷开机不能启动,插上电源线主板灯亮,但是按启动键不能启动,要等5分钟左右加电后才能正常启动,启动后一切正常。另跟换过电源故障依旧。
整机配置:
全汉300W电源(原装)/P4530HT/金士顿512MDDR400+宇瞻512MDDR400/影驰6200A静音版/MT 80G PATA/
请问:
此问题是主板引起的吗?能通过刷BIOS解决吗?

网友:
这问题,一般刷 新牌BIOS可以解决,  不排除是元件问题

网友:
换个CMOS电池,不行就刷BIOS吧,

网友:
多谢LS两位,去试试看

网友:
学习中!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完蛋了,刷了论坛里木风版主发的BIOS失败,现在开机黑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