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V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09-03-12):
接修客户华硕A3V笔记本,故障是不过内存,主板二条内存槽,其中一条槽可以过,另一条不行,量二条槽的时钟、AD线阻值、系统管理总线都正常。就是有一条槽不过内存!不知那位高手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不,是不是内存槽虚焊啦

网友:
自己加焊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嗯!!刚刚修好!拖焊内存槽后正常了!!!!

网友:
怎么那么少人帮忙解决

网友:
高寿不懈回答 只有新手才回答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