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pc-xnb2-122abgw本本跑2F 38求助

楼主(2009-03-12):
日立pc-xnb2-122abgw本本跑2F 38求助,跑这个码,请问是没有检过内存,还是?
求助

网友:
跑38是还过内存,但有时也与显卡有关,量一下内存的供电时钟,基准电压,数据线地址线。如果这些都正常则可能是显卡,还有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