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3-12):
今天接了台HP DV1000本本点不亮.打开机器发现CPU边上的场管短路了,换了一个就可以开机了.机器装好用电池开机屏幕看到HP字母的时候就掉电了.电池是可以充点的.请问各位老大是那里的问题.小第在线等.

网友:
这个是你的电池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帖.电池是好的.能充.放电的.有谁遇到过没.拿出来分享下

网友:
你看一下坏的那个管是不是上管,如果是最好把CPU供电芯片一起换了。你也可以先加焊供电芯片看看不行再换

网友:
如果充满电后的电池开机掉电,但单独接AC adapter (不接电池)可以开机。 说明:1)损坏的CPU供电电路没完全修好,搞成过流保护 2)因故障可能发生在用电池供电时,CPU电路损坏而影响到上流的由电池提供的DC/DC电路,过流保护了。3) 系统供电单元受到影响了,因为这种机器的系统供电部分较敏感,易受到下游负载故障影响,很容易出现瑕疵,上次因改了高压条后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尚未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