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毛病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9-03-12):
这块主板能点亮
就是近bios里边,设置后保存就不亮啦。
断电一会在开才会亮

网友:
散热有没有问题啊,有时不注意就会不定时关机

网友:
我 碰到过这种现象   开机一会  就自动关机了 再开就开不开了

cpu 散热风扇 松了  或  不转了

网友:
看以看bios里面CPU设置有没有超频。

网友:
加载一个默认值,不行就重新写一下数据!

网友:
看看哪里散热不好,  不行就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你上的是CR D的CPU吧。
有些主板上不了CR D 只能上CR 或是P4的CPU。
因为主板的BIOS里面没有那些CPU的型号。你可以刷一下BIOS 来试试。

网友:
如果能保存的话 说明COMS电路没问题。有的主板 如果不正常关机或中途断电 有记忆错误的功能 断电过会再开机就好了。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换BIOS  芯片再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