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d2 上负载电压都正常

楼主(2009-03-12):
华硕p5sd2 上负载电压都正常 但上CPU以后3.3V电压变成1.6V 原来怀疑南桥短路 换南桥后还是原故障 不知道为啥上负载3.3V电压是3.1 上CPU为啥变成1.5V
华硕
cpu

网友:
短路的话 就会有 特别热的 芯片
沿 3.3v 的 供电线路 找

网友:
没有热的芯片 不知道为啥上CPU电压低 上负载电压没有低

网友:
3。3有可能是供给CPU的电源管理芯片的VID识别了。或是内存的9173g 看一下是不是。

网友:
看看有没有空焊的管子!

网友:
学习中!谢谢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