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p203d装不起系统

楼主(2009-03-12):
一神州笔记本中病毒后我把硬盘低级格式化了过后装好系统放一段时间系统起起来就蓝屏报不名硬件错误!!请问这个是哪方面的问题。。我把内存换了。。cpu也换了还是不行。。。硬盘也换了。。

网友:
换了硬盘还是没用吗?请确定是好的硬盘 。

网友:
换个系统吧  使用完全 安装。

网友:
先确定硬盘上的病毒清除完毕。防止装完系统后因访问其他盘又反复感染病毒。

网友:
用纯净系统装下测试,看是否与系统版本有关

网友:
装的ghost版吧?有些一行的。

网友:
主要的是你要确定硬盘,内存有是否OK,如果换新也是此故障,一般看一下CPU是否温度过高,南北桥是否过热。如果正常换一下CPU核心供电的电容,一般可以解决系统无法安装,蓝屏故障,我们修过N台神舟此故障机子。

网友:
请问原来是装什么系统,现在装什么系统.是串口还是并口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