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8P-G主板,走C5

楼主(2009-03-12):
查内存供电2。56V ,负载电压1.25V。时钟只有0.2V,时钟是由北桥直接,提供。这能说北桥挂了吗。还应该怎么查?
主板
技嘉

网友:
你有没有写过BIOS呀,写个看看

网友:
典型的不过内存
电压基本正常,光凭这些还不能断定NB坏
刷新一下BIOS资料,压一下桥看看NB是否空焊

网友:
现在没有时钟了。和刷BIOS有关系吗。

网友:
请那位,详细说一下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
呵呵!C5是不过内存!这个具体的还是要自己查找问题!桥空焊 BIOS资料坏都有可能!

网友:
最好先刷下BIOS GA板BIOS很容易损坏

网友:
重做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