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安泰信852D热风枪拆8139网卡的问题。

楼主(2009-03-12):
我将风速打到最低档,温度在350℃,吹了一会儿,芯片倒是下来了,结果旁边的贴边电阻、电容什么的全都跑了,问题在什么地方?请各位老师赐教心得!
芯片

网友:
风量开太大了吧

网友:
一,风枪离PCB太近
二,不是垂直吹的

网友:
我是用3M的电工胶布把周围贴起来的。基本多大的风量都不会吹跑小贴片。

网友:
852D吹这种芯片还是比较游刃有余的,

网友:
调风量小点。垂直吹才行的。

网友:
对于新手的我,又学习了。

网友:
新手先买耐热胶布把周围的小元件贴住再吹

网友:
风速不用调最低,关键是枪口要垂直,加少量助焊剂。

网友(2009-04-11):
风量太大了吧,枪头还要选好

网友:
枪头小不一定好,风力更集中,一不小心就把旁边的电阴电容吹跑了,其实枪头大点,风力不一定要调到最低,只要垂直芯片晃动就可以

网友(2009-07-09):
没看懂4楼的。。。。支持下楼上的。

网友(2010-04-11):
周边保护再吹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