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寸LCD显示器亮度太暗

楼主(2009-03-12):
中午搞一台飞利浦19寸LCD显示器,开机亮一下这息了,拆开机壳看到电源处(电源高压一体的板)有4个电容鼓了,就把它们换掉了,换了之后开机后不再亮一下就息了,可是亮度太暗了,有点象是照片的底片一样(黑的字变成白的了),但是我把信号线拔了感觉显示“无信号”这个菜单是下常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个高压板看下,或者是灯管了,

网友:
不是~"信号线"~出問題,就是 "驅動板"有問題

网友:
飞利浦19这么多型号,说清楚一下行不

网友:
这个应该是24C08或者24C16这个EPPROM出问题 了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