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3-12):
我的IBM
笔记本
不知道为什么老事没网络.一下只有一下只右没有了.不知道为什么.请问个位大哥说一下是什么问题.
其它电脑是没有这情况的.
笔记本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网线接口松动啊。

网友:
谢谢你回我帖子.不是的.我买了一条新的网线都不可以啊

网友:
网卡芯片直接换掉试下

网友:
是电脑的网口接口氧化

网友:
大多是网线插头的问题,也有墙壁里的网线被老鼠咬掉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谢谢你们回我帖子.不是的.我把我的笔记本拆开.把主板拿出来.把网线插上网口一根一根用万能表测量/每根线都是通的.请问大哥们是不是硬件出问题

网友(2009-05-02):
如果你是和别人共用一条线 建议你装个ARP防火墙

网友:
先看你的系统是不是不稳定啊。可能是主板的南桥问题。

网友:
可能你的网卡驱动不稳定的哈,我以前遇到个这个问题的。最后i重装就好了

网友(2016-08-10):
排除其它可能的话就只有系统了。有时候系统重装反而会解决。要不你可以外接个USB网卡啊。省事。

网友:
系统装一个不行就换一网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