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消磁电阻的好坏

楼主(2009-03-12):
MZ73
27RM270V

如何测量上面这个消磁电阻的好坏

网友:
用万用表1欧姆档先测量有阻值,然后用风枪加热,看阻值有没有变化,能变化就是好的,一般损坏的都会碎掉。

网友:
楼上的方法很方便,消磁电阻坏了 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不消磁  一种是烧保险

网友:
把它串到灯泡上,插上电源,灯会由亮到暗,然后到息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是不行的。
因为消磁电阻要热了阴值才变大,串了灯泡它就不热了。热的是灯丝。
测开机时消磁线圈两端有没交流电,时间够不够长。
对于接了消磁线圈烧保险的,直接换消磁电阻。
也有保险丝容量不够的。(我遇到一次,买了十个,烧了四个才发现的)

备两三个好的才是正确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