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板坏,不知道从哪下手

楼主(2009-03-12):
通电后指示正常亮。没显示~~
用同样的弄号代换好,不知道是哪个元器损坏了。应该从哪下手修起,希望各位大虾多多指点
下列我的电路板[localimg=180,135]1[/localimg]
求助

网友:
说清楚来,晕,

网友:
优派 VS10697 液晶显示器,通电显示指示灯亮。屏幕没显示,后来找同样的型号显示电源板换上问题解决了。
就不知道高压哪里坏了,应该从哪下手修起

网友:
第一步:再线测量那些高压管有没有击穿,-如果没有,再查供电,供电有啦那就要查查控制IC的一些工作条件有没有具备,如具备了那就考虑换控制IC咯 (一般很少坏控制IC,坏的多的是高压管和供电管) 祝你好运!

网友:
我量过高压没坏,但我不是哪是供电管,我量高压部份没有高压输出!1

网友:
那你只有改通用的高压条试一下。还有就是你那个高压坏的是什么故障。是保护之类的还是基它。

网友:
我怎么查都查不出来呀, 是不是保护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