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EHG-A能用W83627HF-AW代换吗?

楼主(2009-03-12):
一张华硕P5S800-VM主板不开机。换I/O(W83627EHG-A换成W83627HF-AW)提示CPU温度错误,CPU电压错误。请教各位高手是不是这两种I/O不能互换?另外此板不能找到IDE设备,只能找到SATA设备,IDE的AD线正常,是否也是SB坏了。

网友:
不能用的.............

网友:
这两种I/O不能互换的,要W83627EHG-A才能换

网友:
不能代用,以前我也试过你那种情况

网友:
W83627HF可代83627F,83627F不可代83627HF。
W83627F内没有CPU风扇侦测功能。用83627F代83627HF会造成CPU风扇不转。
一.83627的代换(F-代表有铅,G-代表无铅,其它的字母要相同) 1.LPCIO:83627HF/HG/HG-AW/HF-AW可互换,并可代换83627F/G,83627THF/THG可互换,RSMRST在70P,SUSCLK在75P 2.一般IO:83627EEF/EEG可互换,并可代换83627EF/EG,RSMRST在75P,83627SF的SUSCLK在75P 61:5vsb 68: ps-on 67

网友(2009-06-23):
不能换的,我试过

网友:
这两个是不代换了   我试过的

网友:
换了有意想不到的后果哦

网友:
在维修中发现好多IO都不能代换,现在我喜欢找原型号来换

网友:
不能代换的 我是过 没用的

网友(2010-04-10):
可以用,83627EHF-A呀,这个IO可以呀,

网友:
可以用呀,我明天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