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600花屏

楼主(2009-03-12):
DELL/D600花屏,是哪坏了

网友:
照你说的,是显卡。

网友:
清楚点拉   外接会不会拉  也会的话  一般是显卡

网友:
显卡、屏线、屏

网友:
先外接看看 不行就是显卡的拉 有显存的话就先显存

网友:
D600显卡爱坏,可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BGA技术好的话 重新做一遍就好 不过看楼主问的这个问题 估计悬哦

网友:
D600 的屏线爱坏, ATI 9000的显卡也容易出问题, 建议:先排除上半部的好坏 再动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