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2机型二次开机的问题

楼主(2009-03-12):
有一台海尔W62每次开机不能通电,将外接适配器拔插一下就可以上电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是带适配器 和电池一起的吗 还是单独上适配器要那样

网友:
可能是待机供电芯片保护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 I/O的问题 换个应该能好

网友:
此故障单接适配器和带电池的情况都有,正常开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冷开机就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