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610C跑d1d0

楼主(2009-03-12):
接一台HP N610C 845PM北桥7500显卡82801CAM 南桥.开始点不亮,拆机机器发现侦测卡一直乱跑,换根内存跑d4d3,复位灯亮一下,然后一直亮.把主板拆下来什么都不跑了.加焊北桥后还是跑d4d3, 加焊内存插槽跑d1d0,郁闷呢.哪位师兄修过,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继续加焊内存槽 实在不行换个北桥

网友:
换个BIOS,不行加焊显卡

网友:
这个是不过内存啊 查查内存电路 这个机器不要动北桥啊  北桥不坏的

网友:
加焊一下ATI 7500的显卡,空焊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
我把内存插槽重补焊了,又是跑d4d3 016E又马上掉电,北桥我都换了一个,7500显卡我也加焊了,还是一样,好郁闷哦!!!

网友:
量下内存槽的AD线阻值

网友:
我修过台也是跑D3D4的 拖内存槽没用 加焊北桥没用 量了内存槽的AD线排阻阻值 有个排阻阻值偏小  换排阻还是一样 就拆了个内存槽阻值偏小的那个 在跑码就过了 换了那个内存槽搞定

网友:
有些PCI设备问题也会这样的

网友:
BIOS也换了,北桥也换了,刚过D4D3是跑016E又马上掉电后,然后又是重新跑。侦测卡复位灯闪一下然后一直亮,没招了,准备把内存的排阻全换了

网友:
有没有师兄修过哦,透露点高招嘛,太郁闷了,哎呀哎呀!!!!!!!!!!!!!!!!!

网友:
如果从起的话还是内存槽没焊好.....先别想别的了,应该是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