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B533-X主板档A8

楼主(2009-03-12):
今天修一块华硕P4b533-X的主板,CPU供电短路,换电源管理芯片后,上电跑A8,初步以为是档内存,按档内存维修,发现内存部分正常,然后刷BIOS,也不行,这时想想有些主板要检测键盘,把键盘插上后,一路跑码,点亮。

网友:
学习了,以后要注意键盘不能少.

网友(2009-08-18):
还有这种说法?

网友:
呵呵,按常理维修这个板子估计是料板的命了,

网友:
有的板子就检测键盘,我的电脑,键盘不插   进不了系统

网友:
谢谢了。我今天就遇到这一块板也是一样跑A8,开始也以为是内存方面有问题,现在知道了

网友(2010-03-22):
很经典
今天也修到了以块
我是修GA主板出来的
是没这种现象的
学习了

网友:
经典,以前修到几片都是跑A8,没有想过是键盘没插,后悔莫及啊

网友:
需要检测一些外接设备 才可以开机,   是不是  画面检测显示  要按F1  呀

网友:
不知道别的厂家有这种情况吗?比如V星的

网友:
很多主板的BIOS默认都是:检测不到键盘(或是键盘出错),挂起

网友:
经典,这个我还真没遇到过哟,可能遇到过最终没修好然后拆坏了,,,,,

网友:
我的天啊以前修好多挡A8的死活修不好北桥都弄过,第一次听这种说法,店里还有块内存不过的我试试去

网友:
是呀,我遇到过不少只要不插键盘都过了自检,因为键盘是进入bios设置所必须的,他和鼠标不一样,鼠标在常规dos下几乎没什么用,所以bios的自检程序找不到键盘即停,不足为怪,

网友:
华硕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事情了,以后注意点呀 呵呵

网友:
A8是档键盘?不是显卡?今天看了看论坛几贴已经解决的贴,感觉比较有创意,深感今天没白看贴了.呵呵!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两片挡A8,插512M内存挡A8,插256M内存可点亮咯不知为何?

网友(2010-04-25):
大哥。你就扯吧。你知道你所谓的没有键盘进不了系统是为什么?说道说道
那是因为主板本身自检.没有发现键盘.就报错.提示你.如果你把CMOS里设成全不报错.还进不了系统.那就是我人品问题.
瞎胡扯.就是.人家说的和你说的根本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