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N03LA代换

楼主(2009-03-12):
06N03LA代换能不能用07N03L代换,麻烦各位老大1谢谢

网友:
60N03    60A 30V
70N03    70A 30V

网友:
我看资料了,没有问题的

网友:
07N03   15N03  都可以,  只要比原来的大就可以,  换上以后 用触摸 会不会发热,不热 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2009-05-07):
9916和3055也可以代换的。

网友(2010-03-06):
70T03H,ONDA 865主板上用的。所有的参数都比它高!

网友(2014-12-27):
05N03L的怎么代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