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能显示菜单但是不能显示桌面

楼主(2009-03-12):
遇到个15寸的飞利浦液晶,原来是主板有问题不开机 然后修好了 现在能开机了 黑屏,按菜单就能够正常显示 但是看不到屏幕的信息  没有想法了  谁有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对比度关死了没有?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上面没信号过去哦

网友:
是二楼说的 对比度关死了

网友:
如果没有检到信号 那也按不出菜单的,

网友:
高压板替换法。。。。。。。可以快速判断是驱动板还是高压板坏

网友:
不是,24C16的数据问题,飞利浦多个机器型号均有此问题~~~~~~~~~~~~

网友:
24C16的数据问题  只有刷数据了?

网友:
先确认下对比度,然后刷下程序试试,应该能行,再不行估计是24C16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