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N4S是不是北桥挂了?

楼主(2009-03-12):
昂达PN4S开机跑00,测核心电压为0V,测MOS管上管有电压,下管和G都无电压,测北桥和CPU周围粘片电容为0,断开储能电感再测北桥粘片电容为。,北桥周围的粘片电容短路是不是北桥挂了?

网友:
北桥挂了
北桥挂了

网友:
是北桥周围的粘片电容短路也有可能,拆电容后再测会不会短路,?

网友:
单测电容不短路

网友(2009-12-07):
也有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把北桥供电管的电感断开看看两边短路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