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480(dv2000系列)自动掉电、重启

楼主(2009-03-12):
今天收到一个dv2480机器,遇到点难题,请各位高手指点!
故障现象:
          1、刚开始系统蓝屏现象,客户自己重装系统,当系统启动到xp滚动条画面的时候,机器自动重新启动,反复几次,故障依旧。
           2、尝试了从光驱启动PE(同事卸下硬盘),当PE启动正常,并看到完整xp桌面,2秒钟后,桌面的图标自动消失,再过2秒钟电脑自动断电。
           3、还有个情况是,原来系统第一次出现问题的时候,顾客尝试进入安全模式,当进入安全模式桌面2秒钟后,也是自动掉电。

网友:
DV系列能病,加焊显卡。

网友:
先拆机量下各个电压 正常的话就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谢谢指点,我也想明天先加焊显卡试一下,有结果了,我会告诉大家的!

网友:
建议先排除散热系统故障

网友:
大哥啊 千万不要动显卡啊  BIOS改下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我把cpu、内存全部换过了,现象依旧。

然后加焊你显卡,开机故障依旧。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更换南桥尝试一下。

哈哈,ok!故障排除。

谢谢各路高手指点!

网友:
DV2000伤到南桥,不是常规的损坏啊

网友:
呵呵,要是我首先干显卡了.......南桥问题也会这样,学习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也会进系统掉电吗 下次要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