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000短路?

楼主(2009-03-12):
昨天接到一个华硕A3000的本本,用可调电源没事,用电池也每天问题,可是要是电源和电池一起用就短路,修了一下午也没有修好,很是郁闷, 谁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请指点一下小弟,谢谢!急!!!!!!!!~~~~~~·
华硕

网友:
我也遇到过 那不是短路 是充电大电流 上次遇到的板子是进过水的 最后没修好 客户一直用 没事的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是不是适配器坏了啊 换个试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