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BGA机器

楼主(2009-03-12):
如题,大家帮忙看看这个BGA机器,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79ed572f4e70d09.htm感觉好像还不错哦,带曲线的

网友:
太简陋,但是1999还是不算太贵.

网友:
哈哈,是坛友的“大同江”出品的,我看还是不错的,就是风头少点只有2个规格。

网友:
比较适合口袋紧,又需要入门BGA的人,缺点还是在机械部分,还有就是温度的调试方面,好的控制器能控制温度的上下波动,但要调试出吹到芯片上的较正温度,想必厂商在这方面也比较有优势,要做出厂家的开模的机械水平DIY很难 2000块说贵不贵,便宜也不是很便宜,必竟厂商成品的也只要四五千了,就机械部分来说,多2000很值的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在BGA机上的投入如果一味求好,那就是个无底洞了,就目前来说,三温区是趋势,二温区还马马虎虎够用
LS做的机子其实我也想买过,因为手头正好有五千左右的预算才没买,直接买了个成品,说实说,LS的机子除了机械部分,温控部分个人觉的比雷科或淘宝上卖的一大堆双面红外,不管理论上还是实际上,应该会好用了,个人看不起那种上加热温控器还是一个几十块钱表的所谓BGA机

网友:
呵呵,实用为主,温度控制应该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主板的支撑架,这个决定做出来的主板会不会变形。

网友:
这个能做笔记本的BGA吗

网友:
简单实用就好,没有必要追求最好!

网友:
这个机器因该不错,有待改进的就是支撑架,但。。。。。。。。那东西和价格是成正比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