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1GDDR400内存不能用

楼主(2009-03-12):
客户拿来两根1GDDR400内存,是那种双面的,上面还加有散热片那种,可以点亮机器,检测也是正常的1G,但是启动很慢,刚开始还可以启动机器,运行很慢,但是放了几天后,现在系统都启动不了,
运行很慢。我修内存没有经验,不知道这种现象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带外壳的,很有可能是镁光条,挑板的

网友:
用RST检测下有没有坏颗粒,两条修一条出来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RST一测试就重启,没有办法继续呀,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建议你换个INTEL的845GV再测

网友(2009-05-03):
这是主板兼容问题,也叫挑板,现象对于集成显卡的主板是能开机的,系统检测内存容量正常,但运行时与128M相当,对用显卡的主板可以正常使用,你可以刷BIOS试试,不行的只有换主板或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