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1770ED行幅窄代有枕型失真可调

楼主(2009-03-12):
金长城,1770ED,行幅窄带有轻微的枕型失真,和场宽,都可调,没调整之前是行幅只有屏幕的三分之一的宽度在中间,场幅宽,经过调整,把枕型失真调到了正好,但是行幅调到最大,两边还有5厘米调不满,场幅调到最小,上下能有3厘米看不见,感觉亮度也暗,;以上调整不是在工厂模式里面,不知道到怎么进入工厂模式,也没有图纸,一开始我以为是TIP122和双阻尼坏了引起的,但是经检查都没坏!!!

网友:
行幅调整管坏了  换了它吧

网友:
好吧,我试一下,原来的型号是C2026,我想用TIP122代换能行吗?
刚才我查了一下资料进入工厂模式调整,也是调不满屏!!

网友:
换上了,还是老样子,不知道你说的调行宽的管子,一般是不是TIP122啊???

网友:
检查二次电源工作了没有

网友:
测量二次升压多少V?

网友:
没接VGA信号线是二次电源是52.2V  1024X768 75hz  时是51.2 v 检查IRF634一坏,更换新的后,正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