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09-03-12):
比如写49LF003A,写了就是点不亮
点不亮

网友:
那你的580买来有什么意思,卖了算 了

网友:
回1楼
当你输入器件时提示特殊信息的吧,就是要你在起始处输入20000,当然前提是BIOS是256KB,具体资料基地有,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
我用580U写这个心片一点问题也没有,不知道你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是改缓冲地址为2000还是是数据地址,资料是384K的,要写在3M的片里面

网友(2009-04-16):
我的也是呀..没有问题的呀!

网友:
你是说刷ASUS的BIOS吧,有些ASUS的BIOS用编程器写了是不能用的,得找块一样的板用编程器读出来的BIOS文件才行。这和用什么编程器没关系,我有此搞一片ASUS的P4P800-X,别人自己刷坏的,我下载BIOS用了3种编程器都没刷号,最后去找做二手的借了一片才搞定的。

网友(2009-07-30):
用一样的主板是可以的,因为384,你下摘r的BIOS是512K的,要改起始地址的要不刷上去也就不行的

网友(2009-10-29):
就是ASUS的,填2000后我用4M的写到写好了,不过曾加了一个4M芯片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