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高压保护是什么引起的?

楼主(2009-03-12):
液晶显示器高压保护是什么引起的?
-------------------------------------
给你修改了标题和错字。--YZZ163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如灯管老化造成的几个灯的不平衡、某个灯管接头松动、两路或四路中的一路损坏等,都能造成保护

网友:
能具体讲讲吗,为什么灯管老化;灯管不平衡会造成高压保护?高压是怎样实现保护的?

网友:
高压保护他有一个控制IC。一般高压条的线路是一个灯管他有一组高压部分控制的。当他发送过去而有一路没有工作时。《这时有灯管老化。接头松动> 那这路就会有一个返回的电路. 这是我认为的高压保护.

网友(2009-06-22):
我想问一下这个保护可以去掉吗? 如何操作

网友:
高压电路都设计了这个电路 以防某一路接触不好时的高压打火 造成更多元件的损坏

网友:
不太明白,会的讲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