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T4O不通电

楼主(2009-03-12):
我是修主板的,今天接了个T4O的本子不通电,学着论坛里的前辈学修了起来。
  故障是这样的,插上电源按开关没有反应,只有0.01A的电流。我就学着论坛里的师傅加焊1631、TB62501、ADP3806涛声依旧。我看论坛里的师傅说量1631的28脚,我也量了,一插电从5V降到0V,其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呵呵..........
    没有经验也没有思路了。想到论坛里的师傅们,所以来请教一下。

网友:
没有人指教啊
   我自己顶起来

网友:
你这个故障说得不全哟,怎么会有人回答你呢?
不通电?哪来的待机电流?是不能加电,不能触发吧!那你的故障要说详细点哟。
正常的待机都在;0.02-0.05之间。原则上说有待机就可以触发的。以前我也有遇到过,有待机不能加电的。一查3V只有0.9V,5V只有1.5V,
   所以你还得把故障说详细点!

网友:
就是不知道应该从哪里查起,无从下手啊呵呵。
大哥你可以指条明路吗,应该查那些参数

网友:
3M 5M正常了不?  1631 22脚有没有电啊~~~~9脚有没有REF啊~~~没有就先查保护隔离电路啊~~~有就查各电路供电是否正常啊~~

网友:
真是太谢谢你啦
  我对你的敬仰之情就如那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对你崇拜之意就如那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我记起来了明,天去看一下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