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开机不亮三秒后断电

楼主(2009-03-12):
DELL D600先是按开关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检查串口芯片,I/O芯片都坏了,更换后能开机了,但三秒钟后就断电,插上诊断卡,CPU没有工作,主板没有复位,换了南桥,还是不复位,请高手指点一下,顺便问一下,D600 I/O芯片里面有没有程序,它管不管复位。谢谢。。。

网友:
看看网卡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采用SMSC的IO同型号代换即可,DELL的机一般不支持跑码,有些机也能跑一段代码,不过跑出来码不准确,DELL D600 就能跑一段代码。如果没复位查一下时钟芯片有没有工作,14。318的晶振起振了,也并不代表时钟电路一这工作了,要查一下。用诊断卡也可以看到,正常时CLK灯就应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