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300开机慢

楼主(2009-03-12):
拿到一台K300的机子,按下开机要等40-50秒才开始自检开机;开始以为是BIOS中病毒,刷BIOS;还是老样子,请各位高手帮指点指点!

网友:
电压、外设影响、CLK信号查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没修好。最后从网上买了片进水的料板,修好了换下来。

网友:
这种POST速度异常 的板我一片都没修好过。

网友:
重作南桥,还不行更换南桥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裸机试过也是一样,看来这种问题难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