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过跑25

楼主(2009-03-12):
一映泰I86pe-a4主板不插显卡能跑完码,插显卡后跑25不过显卡在其他机器上能用,agp槽也擦过、bios也刷过、供电正常。没辙了求助望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
补充一下北桥也加焊过,agp旁的两个mos管也换过了

网友:
换一下AGP糟看一下

网友:
楼上的那个明明只有一个agp的插槽应该是插卡出的问题 显卡的芯片出问题

网友:
如果不插显卡也跑25.应该是南桥问题。我上次有一块板跑25是南桥问题

网友:
检查下接口电路

网友:
请高手出来指点下,这种板好多,有的换AGP好了,好多没解决的

网友:
显卡问题~  刷一下显卡BIOS 就可以了,再不行的话就是显卡主芯片坏了

网友:
把 AGP 和内存 中间那个 MOS管换掉,换成55N03或在大点功率的也可以 ,这板时间长了 修过之后挑显

网友:
开机跑25属于自检档机,先把RTL8100C折掉看行不行,不行的话换个时钟看一下,也可以量一下AGP的AD线用电容表量下桥接电容看容值是否正常,不好的话先干大B,再干小B

网友(2009-04-25):
检查下AGP供电,然后对地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