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15GV主板!开机不到两分钟屏幕就开始抖动!

楼主(2009-03-12):
本人有块V星915GV主板!故障现象:开机不到两分钟屏幕就开始抖动!图像虚!然后会伴有间歇黑屏!关机在开机还一样现象!检测集成显卡2排2脚-4脚输出电压才3V-2V左右跳动不稳定(实际正常电压5V)本人在前段时间也遇到过这类问题换了后面的三极管就好了!可是这次换也不行!一直在郁闷不知是那块部分影响的!请教各位“大虾”告知!显卡的电压一般是从那块部分供给的?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
换北桥附近的电容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兄弟指点!我把附近的几个电容给拆了!没有按上去后没发现故障现象!不过好像LTP口接打印机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