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03-12):
紫光T04车载MP3可能操作不当把里面的文件删了``
现在不能播放了`接到车上播放提示:
磁盘无文件
联机到电脑下载音乐进去提示:
无法创建目录或文件
怀疑是驱动坏了,但是找不到 烦````
那位师傅能帮帮忙```
电脑
文件

网友:
现在能格式化不,能先格式化试试,不行就需要刷固件了

网友:
一般格式化都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2009-05-22):
什么是刷固件啊?

网友:
直接格式化一遍磁盘,一般能搞定,这个貌似自己格式化不完全所引起的磁盘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