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S 液晶 开机没进桌面前下半部红色

楼主(2009-03-12):
明基FP71G+S  液晶   开始有时候是花屏 我用洗板水清洗驱动板 开机什么都正常 交客户使用 过了两天 就说开机没进桌面前下半部红色  进入桌面就正常了   请问这是那里问题  灯管吗????

网友:
有没有可能主机有问题哦!

网友:
如果他的紅~是背光的紅~就是你進入windows前不是會有一小段時間讀程式~屏是黑屏沒畫面~這時看屏的下半部若有點紅~那就是燈管老化沒有錯

网友:
是不是灯官老化啊 。

网友:
这种开机发红  是不是显示正常  再重新开机  还是红屏呀    如果这样 是程序的问题

如果只是第一次开机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屏坏球了

网友:
开机显示主板信息和 滚动条时下半部发红   进桌面显示正常  再重新开机  还是红屏

网友:
重点检查灯管吧,仅供参考。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我以为是灯管问题 我用单管高压板 分别试4只灯管没问题 也没出现红屏 判断为高压电路问题 试换4只 C7507 后一切正常 花屏是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一点注意。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同类故障就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