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本本跑代码2C 2A求助

楼主(2009-03-12):
今接NEC本本用维修电源外接为短路现象电流4A拆开主板发现一个八脚场管6900烧焦了(靠电愿插座边上),换后可正常上电了电流0.57A测各假负载电压正常。随后把真U 内存上好开机电流1。0A且蜂鸣器有短叫4声 测试卡跑代码2C 2A不动了。上屏无显示后又把键盘上好开机故障一样。蜂鸣器叫4声跑2C 2A不动。   怀疑BIOS问题可是搜不到此型号的本本BIOS。具体型号是:NEC  PC-VY14FDFEL

网友:
内存问题吧,刷刷金手指或洗一下内存座座

网友:
不插内存跑E3 A0 且蜂鸣器不叫了(内存换了几根了)

网友:
應該是顯示部分的問題吧
照理說2A已經快要有影像了

网友:
首先外接显示看看又没有图像,侦测卡不准确。BIOS不容易坏,看看还又没有短路的地方,用触摸法看那个芯片发汤!

网友:
该显示部分和北桥是集成的。型号是RG82855GM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不行换掉..

网友:
把北桥换了还是一样呀!

网友:
跑的代码误导你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