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威刚DDR 400 256M合并512能点亮卡在自检画面不动高手们进来看看!!!

楼主(2009-03-12):
两条威刚DDR 400 256M合并512(两条256都是好的)合并后能点亮卡在自检画面不动。测试卡显示49-60 把SPD拆下来焊到好内存上进WINDOWS刷过把2改成3,把威刚512的SPD备份导进去还是一样。

内存反面

localimg=180,136]2[/localimg]

合并的内存能点亮,卡在这画面不动,按键盘NunLock键无反映。

测试卡跑49

网友:
先换个主板再说

网友:
刷个HY 5682颗粒双面512M的SPD

网友:
刷双面信息的spd

网友:
都试过不行应该是SPD的问题,先放着以后有时间在研究

网友:
忘了告诉你个问题,你要确定你用的威刚颗粒是8位的,不是8位是做不了双面条的!

网友:
不是8位是做不了双面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