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开机有好多彩色的小点点,是显存还是BGA问题

楼主(2009-03-12):
7300开机有好多彩色的小点点,是显存还是BGA问题

网友:
呵呵,要是三星显存的话,祝贺楼主,可能显存全坏了!!!我修过一个这样的,把显存全换完了才好!!

网友:
先用mats测试一下看看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你的说法!K4J55323QF-BC14   BC16显存不良

网友:
显存全坏了 三星的BC14   BC16  只要是雪花点差不多显存全坏 而且这种显存中间有一个突出的长条 重做的话很难值球,一般我碰到的话直接拆GPU留作备用!

网友(2009-04-19):
显存全坏了 三星的BC14   BC16  只要是雪花点差不多显存全坏 而且这种显存中间有一个突出的长条 重做的话很难值球,一般我碰到的话直接拆GPU留作备用!
引用 网友B:

显存不是那么难值球的啊,我用维修佬锡浆刮很快就搞好了!

网友:
我修过10多块铭瑄的极光7300GT~也是有小点点~然后有时候进系统黑屏~后来出去办事就开着机器先是在BIOS界面~回来以后重新启动发现点点少多了~又使用了一会再重启机器就没有点点了~跑 3D03也没有为题~9500分通过~撒谎是猴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这样,肯定制程有间题,显存或GPU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