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寸液晶调节没用了

楼主(2009-03-13):
对比度调节没事..问题是亮度调节..0到100几乎没变化。哪里坏了~~

网友:
在调亮度的时候用表测一下驱动板送往高压板的亮度控制电压是否有变化不就知道故障点在那了.

网友:
肯定是换通用高压板了,我的就是这样,换过通用高压板后亮度调节几乎不起作用,对比度没问题!
应该是亮度调节的那条线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