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航嘉电源辅助开关管基极连接的是稳压管还是普通二极管

楼主(2009-03-13):
请教航嘉电源辅助开关管基极连接的是稳压管还是普通二极管.

若是稳压管,大概是几伏的呢.?

为什么会老是炸坏辅助开关管,发射极那个1.2欧0.5W电阻 还有与基极那个相连的三极管.

因没有航嘉电源的图纸,头都大了.

请教大虾们了.

网友:
辅助电源部分电路不复杂,楼主把它画出来吧。
从烧发射极电阻可以看出,流过三极管C-E的电流过大,电流过大,电阻的压降也就大,过流保护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就会高,当然会烧调整管,同时开关管也就不保了。
楼主可以主要查一下,反馈部分电路。

网友(2009-04-26):
是IN4148二极管,不是稳压二极管

航嘉的电源辅助电路可参照下图修理,基本上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