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31 不开机维修(带图纸)

楼主(2009-03-13):
这个主板拿过的来的时候 是没待机电压的

换了 MAX8734 (第33页)  3VPVU 和5VPCU 出来了

按开机 还是没反映  SW2#(低电平有效  所有这个按钮开始是高电平)

1 :测试按钮 电压 只有0.3V这个肯定不对的  正常是3V
2:  一般按钮和KBC97551第2脚相连   (KBC坏也导致没电压)
因为这个KBC97551很容易坏  (直接更换没效果)
3:查按钮电压 发现是 +3V-S5提供的 (第15页)
4:发现没有 +3V-S5 电压  再查看到这个电压是有  S-0N 控制PQ10 产生的 (第33页)

S-0N电压正常(有KBC28脚发出)  换PQ10   按钮有电压 开机正常

网友:
七仔啊~老孙没有告诉你不要贸然更换芯片吗?既然有图纸就先找上拉是否正常嘛!

网友(2010-05-18):
楼主思路比较清晰哦

网友:
谢谢,刚好手上有一台机子,下来研究一下

网友:
有图肯定要先查上拉电压,没有图纸的时候那是没有办法。有图就要利用呀,不过修好才是硬道理。赞一个。

网友(2010-06-19):
奥  开机针没电压  一定要先看上啦电压   知道了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