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联想HF-769A有高压无显示

楼主(2009-03-13):
我维修的联想显示器有高压无显示,80V供电正常6.3V供电正常。G1的电压太低-186V,G1附近的的元件都查了未发现故障,帮控制G1的三极管(bf423)换成c系列的三级管显示器能亮,但关机有亮点,请高手指教,修了好几天了一直找不到原因。如果刷EPROM的话除了编程器还需要辅助工具吗

网友:
G1电压太低了,电压能控制吗?

网友:
帮控制G1的三极管(bf423)换成c系列的三级管显示器能亮

把这个三极管换成同型号的试一下。/

网友:
换了bf423不行,换成c系列的能亮,但是在DOS与windows画面切换时行不同步行幅从窄画面变成正常画面

网友:
换回拆机的bf423,不行就查它前面的一个pnp管比如a733看看

网友:
好多人都好刷芯片 我搞了十年维修了 刷的很少啊 都被你们遇到了 哈哈

网友:
前两天修好一台769A,烧行管C5411,换了又烧了一次,不敢换了,查板子,发现高压包虚了,加焊后,正常了。

网友:
我这台也是行管烧毁,还就是50v的行供电二级管烧毁炸裂了,换了二级管补焊高压包后通电有高压无显示,G1电压-180多伏,换了NPN的三极管,机器倒是亮了,但是在行频切换时行幅收缩画面不同不步一小段时间后,图像就正常了,关机时亮点比较大。请教高手这是为什么帮忙分析分析在这里先谢谢大家。这台机器已经折磨我好几天,我要崩溃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呀版主在吗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好像有个消亮电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