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黑屏,求助!

楼主(2009-03-13):
液晶显示器(型号maya-cs5)最近老黑屏,症状如下:
1.显示大约5分钟后黑屏,但是显示器上的指示灯依然是绿灯;
2.将显示器关闭后,再次打开,能够显示界面,但只能维持2~3秒,然后又黑屏了。
3.在黑屏前,好像显示的界面会出现虚,发红,然后立马黑屏!
我已经做的处理:
1.重装系统,没有用;
2.将显卡重新拔插,没有用;
3.换了显示器到主机的VGA线,没有作用;
求助:
1.注意到如果开机后,一直将显示器关闭,打开后,显示器正常工作的时间还是能够达到一定时间,能否可以判断与主机、显卡、数据线无关?
2.是否是高压板出问题了?
3.是否是灯光出问题了?

网友:
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出问题了

网友:
注意到如果开机后,一直将显示器关闭,打开后,显示器正常工作的时间还是能够达到一定时间,能否可以判断与主机、显卡、数据线无关?
拆开显示器看看,估计是电源滤波电容爆浆了

网友:
99。99%灯管坏了。
如果机子是联想的那100%是灯管坏了。

网友:
高压板或者灯
不过看上去很高压板,拆出来查一下

网友:
驱动板上的滤波电容爆浆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测一下就清楚

网友:
应该高压保护了,

要是用户最好送修吧,自已解决不了的~

网友:
换块高压板试试

网友:
以前碰到过,换块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和你的问题差不多!我的是不定时黑屏!在开又可以维持一段时间!我的是联想19宽屏的!难道正如LS说的联想的100%的是灯管坏了吗!郁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