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3.3V短路

楼主(2009-03-13):
板子不开机。测3.3V只有0.78V稳压管发烫。拆了南桥和网卡。换了稳压管还是一样。是什么问题?

网友:
IO. 时钟也有可能引起3.3短路的

网友:
南桥,IO,网卡芯片,时钟芯片都要查,还有跑线查贴片电阻和电容等

网友:
南桥都拆了,还能开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