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电源短接不启动

楼主(2009-03-13):
长城ATX-300P4-PFC电源短接不启动,有待机电源,热电部分无故障,后面部分在硝基管下面82电阻有点烧焦,但没坏掉,周边元件都查过,没有损坏。

网友:
这个电源是300W功率吗?

网友:
额定功率230瓦,最大300瓦

网友:
换7500试试

网友:
1、测测主电源的两开关管,看看是不是好的。
2、在短接绿--黑线的同时没量下TL494/KA7500的8脚和11脚的动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