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SB电压偏低,而且不断下降(已解决)

楼主(2009-03-13):
电源是个P4的,牌子是FSP什么的,通电绿线不接地,紫线的电压为3V左右,然后逐渐下降,板子上焦糊味越来越浓,我怕烧元件,每次都只有迅速断电。紫线旁边10V 470uf电容换了,7500换了,三个管子也换了,还是不行!
电源

网友:
迅速断电后迅速断电摸摸是那儿温度高嘛。

网友:
“紫线旁边10V 470uf电容换了,7500换了,三个管子也换了,还是不行!”你要确定换的是好材料,另外附近小电阻或小电容变质也会引起类此故障

网友:
换的元件确定没有问题,光耦也换了,之前有个P40NF03L管子,有时测量是通的,换了一50N06后还是不行。

网友:
FSP是全汉电源,你的电源故障一个是可能是电容,还有短路现象。

网友:
我觉得便捷的方法是看看哪个元件的温度高有味道的!

网友:
晕,换了一7500b结果是坏的,通电后很烫,重新换个IC,问题解决。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2010-03-18):
看来是KA7500的12脚短路,拉低5VSB的电压

网友:
就这个最让我头疼,换一个件,结果那个换上的件是坏的。这种时候虽然不多,但给维修都带来不小的麻烦。有时候还会把故障点扩大。

网友:
原来是7500集成块坏啊,我这两天也碰到一长城的跟你的故障一样的正头大呢

网友:
干脆点将直接通电,看看哪里冒烟,然后找他的负载和控制端。哈哈,这种软故障烦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