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优派 VS10697 高压坏了

楼主(2009-03-13):
各位大虾好!
我的显示器通电后开关指示亮,屏幕没显示。用块的高压板代换。屏幕有显示了,拆出来量电源部份有电压输入,高压部份没电压输出。不知道从哪下手修起
显示器
求助

网友(2010-02-22):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样的高压板代换的 。。。。请教

网友:
有显了还修什么?

网友:
可能是用代用高压板的几个引脚没有接队.他也没有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