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液晶显示器不装屏线点屏也是很暗?

楼主(2009-03-13):
求解?液晶显示器不装屏线点屏也是很暗?
我有一14液晶显示器,放了一段时间没用,现在拿起来用了,发现不亮,测试后换了灯管,还是不亮!
又换了高压板,还是老样子。灯管是亮的,只是屏不亮,通电后能看到屏稍微亮一点。
没有装屏线只点灯管,应该是白屏啊。为什么这么暗呢? 还是4灯的类!
不解?
只好来求助!!
先谢谢各位回贴的朋友!

网友:
一天了怎么没有回答的呢?各位大侠!

网友(2010-01-02):
难道是驱动板?

网友:
松下的屏就是这样,不插屏线屏不亮

网友(2010-02-03):
TN应该是长白,但是万一你的是常黑呢

网友:
确实,我上次修个艺卓的专业显示器,用的就是松下的屏,这个屏本来就是这样的,害得我白换了灯管,不过松下的灯管架是扣式的,很容易换。

网友:
说明你的液晶屏是常黑的;还有一种可能是你的液晶显示器主控板出现了过流保护,你换一个双灯高压板试试,如果亮了,说明确实是你的电源板拉不动四灯负载,主控板出现了保护。

网友:
从主机电源上拉12V.3.3V.地线给高压板供电试下.(我们试灯管才这样的)
看下亮不亮
看看到底是高压部分.还是驱动部分出了故障

网友:
这种屏要点亮才能亮的,用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看看。

网友:
还有就是高压灯管的两端没搞高绝缘
与外面有短路
我遇到这样的我问题
后来把两段的绝缘搞好了就可以了
先还以为是背光

网友(2010-03-30):
灯管功率大 驱动板带不动 修过公交车载屏  后配的点这块屏幕都非常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