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移片的问题

楼主(2009-03-13):
我一根512的坏条,全部换片后,颗粒是400换咯333的,dos识别512《其中有CK两个脚由一个电容不知道多大的随便装上就dos不识别,全部拆咯dos识别,无法进WIN。RST全是不良》就这两个脚、/CK  CK,大家说说什么意思啊?

网友:
有些主板识别容量是读SPD的,电容一般不装都没问题,最好是拆坏内存板上的内存装上即可!

网友:
跟时钟有关系的电容,应该很重要吧,

网友:
跟时钟有关系的电容,应该很重要吧
能不能讲清点

网友:
我把频率400颗粒换成333颗粒咯,

网友:
Re-write 333的SPD尝试一下~~

网友(2009-04-13):
谢谢关注。也写过333的SPD还一样,,,算咯,不搞咯,,搞咯几个礼拜,头都大咯。不过最近改一根笔记本内存到很成功哦,256变512咯,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