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7寸PHILIPS显示器关机有亮点的问题

楼主(2009-03-13):
一台17寸PHILIPS显示器关机有亮点,更换消亮点电容后还是一样是怎么回事呀?我换的是新的消亮点电容.

网友:
GI电压 那个-160V 的滤波电容把他换了去试一试啊。还有亮度可以控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换的那个160V/10UF的电容哟,亮度可以调节。不过这个电容我是用250V/10UF更换的。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我记得反向有个二极管和一个保险,你查一下啊